魔鬼变频器

楼主(2005-06-02):
最近我装了一台变频器,变频器是ATV38 90KW的,电机也是90KW的,运用在冶炼厂的除尘风机上。该厂的供电电源不稳,电源波动范围大,从350V--460V之间波动,也很平凡,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变频器老是出现OBF和OCF的故障,变频器参数调试没问题,我检查过。以前做的那些(250KW、400KW等)都没出现这问题,现在遇到此情况,该如何处理?向大虾们请教请教,帮我出出主意,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是容量不够,建议你用大一档的变频器!!

楼主:
容量到是没问题,我都检测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63.4A,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173A,最大到190A,所以不是此问题。

楼主:
以前我们用的那些,都是按照一对一的配置,运用下来都没问题。

网友B:
主要输入电源电压不稳,变频器一般都是要求正负10%,可能要采取一些稳压措施

楼主:
西西子,谢谢你!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用户方不愿意投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如果风机负载不是太重, 可以参考使用电压范围容许大一点的变频器品牌, 国产的有些品牌具有此功能

网友D:
350V--460V应该说电压在安全范围,ATV38 我没有用过,一般是修改电压参数,如果没有这个参数的话,,只有修改电压检测电路,主要是让CPU检测认为是在正常范围内,一般电压检测是运放电路和光藕,改它的分压电阻,具体的只有看电路了,曾经遇到过几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E:
电压能到350V的话,会有问题吧。别忘了VF模式时,输出转矩和(V/f)的平方成正比。转矩不够了,自然滑差变大,弥补不足的转矩,电流也变大。所以可能过流。 变频器升档是个选择。 不想换变频器的话,频率稍微降一点,少带点载也是个选择。也就是说在转矩不变的情况下,频率略微下降,输出功率也就下降了。

网友F:
增加一个输入AC电抗器,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G:
实测一下电机电流和电压,是不是线损太大。ATV38不知是否可以,必要时整体抬高V/F曲线

楼主:
变频之子,blueslover;非常谢谢你们!你们说的很有道理,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但具体要怎么做能不能更详细一点呢?森陆说的:加进线电抗器我已经加了,没用。忍不住说两句说的:整体抬高V/F曲线怎么来做呢?请给予指导。

楼主:
感谢个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