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如何能自动生成excel日报表.

楼主(2005-06-02):
我在使用MCGS开发一个生产线监控软件,请问如何实现每天自动生成excel报表功能,如果有例子,发一个给我,谢了.邮箱:causs@21cn.com

网友A:
我也要一个,做毕设用,请前辈指点_zhouzhognxing_163.com

网友B:
做个循环策略,然后用execl导出构件实现

网友C:
新建一个 循环策略 ,在属性中选择" 在指定的固定时刻执行" 选择"每天",然后新建一策略行,在策略工具箱中EXCEL报表输出. 你按照上面的步骤一步一步试着就能成功的.如果不成功,给我发E-MAIL我空闲的时候给你做一个范例. xzzj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