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智能仪表改写CPU

楼主(2005-06-02):
请教高手: 最近用了一块别人改写的智能仪表:输入4-20MA,输出开关量。 现在觉得程序存在问题,但不知该如何改写(CPU芯片上的字被人擦掉了,不知道属于什么系列) 另请教:如果改写,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设备。 有高手请与我联系:petclj@126.com qq:53946734 可以有偿服务。

网友A:
那可能小题大做了,不是有设备就可以的。

网友B:
我或许知道,可能是89C52

网友C:
一般的情况下,这种CPU是被加了密。知道CPU的型号也没用。有能力就自己去重新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