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3.5问题

楼主(2005-06-02):
菜鸟求助:最近刚刚接手一个项目,新用到IFIX3.5,有许多不懂的问题,由于时间很仓促,所以望各位大侠多多知道。我想做一个需要二次确认的窗口,写了以下脚本: MSBOX “是否投连锁”,VBYESNO 但是怎么判断是点击了确认还是点击了取消??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对一个开关量进行置复位,当需要进行二次确认,怎么做??请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A: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你的意思是要对一些操作的结果进行确认!这个很容易实现我认为,只要你对开关量的值进行记录并查询判断就可以知道了,也就是使用操作记录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你是不是对msgbox对话框的属性不知道如何判断, 也就是不知道写怎么样一个语句,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好像是vb. If MsgBox("是否投连锁", vbYesNo) = vbYes Then Else End If

楼主:
呵呵,知道了,那天被我试出来了! 还想请教IFIX画面具体的大小怎么定不死啊!

网友C:
右键—〉画面,标题栏和可调大小钩掉,画面定死。

楼主:
还是没有定死啊,每次一修改属性,WindowWidthPercentage就由100变到了80 请高手求助!

网友D:
我也是碰到如此的问题,困惑!!

网友E:
这个问题可能我知道的,除了在画面上设置好以后,还要单击菜单上的“显示>>更新窗口位置”。

网友F:
教你个简单的办法,最大化窗口,按住shift键,拖动窗口大小,调整到你需要的,然后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