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5-06-02):
请教各位,步进电机的速度由它的本身结构和频率来决定,但选定电机后,它的额定速度不是一个固定值吗?速度用频率怎样调速啊!谢谢

网友A:
用脉冲频率调节步进电机速度

网友B:
一定范围内,速度和频率正相关

网友C:
步进应该没有额定转速吧,一般都只说它的最佳工作速度。它的速度除了自身原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位发脉冲的能力还有驱动器的细分设置。如果脉冲频率固定而且不是过高或过低,电机没有过载时速度应该是恒定的。

网友D:
调节脉冲频率就行了,但步进电机速度不能太快。

楼主:
哦,谢谢各位啊

网友E:
可以通过上位机的控制来增加步进电机的转速,但也不会增高很多。

网友F:
温,说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