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工作过程中停止不了

楼主(2005-06-02):
我实用的是:松下伺服电机,实用了两个月都没有故障,最近一两天,每工作7-8小时,伺服电机就会出现异常,只会往前走,到了极限位置业不会停止下来。请问事什么原因造成呢?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这样不好分析的,你的把一些情况说出来,比如用什么方式控制伺服,控制器是什么?多大伺服?做什么用?负载连接方式?等等

网友B:
只会往前走?你手动后退也没用吗?如果手动可以的话 这应该不是伺服电机的问题。应该是控制器或是原点。限位信号没有作用吧!

网友C:
松下伺服电机脾气比较大,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难免有点小故障,开个玩笑。 可能问题, 1,机械开关问题。 2,连线松动。 3,反转方向信号不起作用(比如光偶损坏等等)。 4,系统程序乱拉。等等,等等。 总之,很多因素都能引起,具体分析需要知道更详细的一些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先试试更换传感器,再在线观察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用的富士的伺服电机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方向不能变,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TO:Waterhong 你的电机是用什么控制方式控制,是位置控制吗?控制方式是什么方式?脉冲加方向?还是单脉冲?还是差动?怎么联系您,我可以做你的技术支持,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