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各种仪表一般使用年限为多长

楼主(2005-06-02):
请问电厂各种仪表一般使用寿命为多长,我想买一些备品不知道需买什么,请指教!

网友A(2007-07-20):
那要根据选用的什么种类的表了,一般电场用的最多的应该是标准孔板,标准孔板是年表每年都必须更换节流装置.其它的备品太多了.难道你们不是车间里报计划?在采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