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三菱PLC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5-06-02):
设有两台空压机,起动时按空压机主管道的压力上限、下限停止和起动。使用压力感应器与FX-4AD读取主管道压力,再与预设的压力值上、下限进行比较,再根据比较结果去控制两台空压机轮番走动,设Y0为1#空压机走动输出;Y1为2#空压机走动输出;Y2为1#空压机停止输出;Y3为2#空压机停止输出;Y4为报警输出。压力低时顺序走动1#、2#空压机并记录走动顺序;压力正常时则维持当前状态;压力高时则顺序停止先走动空压机。   程序如下:   LD M8002   MOV K120 D5   MOV K140 D6   LD M8000   TO K0 K0 H3330 K1   TO K0 K20 H0 K1   FROM K0 K9 D8 K1   LD M8000   ZCP D5 D6 D8 M10   LD M10   OUT T0 K30   LD M8002   ZRST M30 M31   LD M8002   OR M31   SET M1   LD M30   RST M1   LD M8013   AND T0   ANI M12   ANI M4   OUT M2   LD M2   SFTL M1 M30 K2 K1   LD M30   OUT T1 K30   ANI X002   ANI T1   OUT Y000   LD M31   OUT T2 K30   ANI X003   ANI T2   OUT Y001   LD Y000   OR Y001   ANI M50   OUT M4   OUT T5 K1800   LD T5   OR M50   OUT T6 K5   ANI T6   OUT M50   LD M8002   RST D11   LD M2   MOV K1M30 D10   LD M2   SFWR D10 D11 K3   LD M12   OUT T7 K30   LD M8013   AND T7   ANI M10   ANI M5   OUT M3   LD M3   SFRD D11 D15 K3   LD M8000   MOV D15 K1M15   LD M15   OR X002   OUT T10 K30   ANI T10   OUT Y002   LD M16   OR X003   OUT T11 K30   ANI T11   OUT Y003   LD Y002   OR Y003   ANI M51   OUT M5   OUT T12 K1800   LD T12   OR M51   OUT T16 K5   ANI T16   OUT M51   LD M8000   OUT M8049   LD X002   OR X003   ANS T17 K30 S900   LD Y000   ANI X000   LD Y001   ANI X001   ORB   ANS T18 K50 S901   LD Y002   AND X000   LD Y003   AND X001   ORB   ANS T19 K300 S902   LD M8048   OUT Y004   LDP X004   ANR   END   我花了好几天都不能完善它,实在没有办法了,请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理论化,太浪费.电接点压力表可代替FX-4AD的 你可能是为工控而工控吧,程序太罗嗦呀. 还需要要用一个输出结点控制启动,另外一个输出结点控制停止,嘿嘿,幸亏做小系统,否则在浪费呀

网友B:
你也太浪费了吧!竟然用到PLC。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不懂PLC的,请不要乱回复,谢谢!!!

网友A:
不用谢!!!!客气了 楼主,不好意思.我再次来凑热闹哦,不要生气 哦!不就是用到了模拟模块的读写指令,传送,区间比较,位右移,位左移,报警器置位与复位指令嘛,用的了这么夸张嘛 嘿!看你用功能指令倒是呱呱叫的.都到用指令的这样水平了,我看你也是FX的应用好手了,还要去请教比我厉害哟. 呀!你们的空压机电机肯定很大的,什么工程上应用的?功率多大?启动方式? 用空加我,QQ:4150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