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电机最快能到多快

楼主(2005-06-02):
可以正反转的电机转数最快能到多快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机的转速还是正、反转的频率?

网友B:
我们只做过松下伺服和百格拉步进的实验。 松下伺服用的是A系列200W,振幅360度,正反转达到15次/秒完全没有问题,松下给出的指标响应频率可达500HZ,A4的为1KHZ,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更快。据说在天津某项目上用A曾做过正反转40次/秒的实验,但很不平稳,无法满足工作需要。A4我们还未做过具体实验。 好一点的国产步进电机在振幅为360度的时候差不多能达到240次/分的水平,不过不是我们做的实验,我们用百格拉实验的时候当达到210次/分左右时扭矩仍很大,用手指无法捏停电机,再快我们就没有做过具体实验,但应不会超过300次/分。

网友C:
楼主指的是速度响应带宽吧,这个指标在很多场合比较有用。具体的测量方法是,接上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给驱动器一个方波信号,然后看电机的速度响应曲线,不断地加大方波信号频率,当响应曲线的包络线显示的幅值等于约最大值的70.7%时,表示在加大频率,电机将失步,此时的方波信号频率值,就是他的响应带宽。一般速度响应带宽是几十赫兹。

网友D:
我有些内容不明白,请专家多多指教. 1.为什么测电机的频率响应要输入方波?幅值对频响无影响? 2.在截止频率产生失步,是通常说法?有无数学,理论说明. 3.松下给出的指标响应频率可达500HZ,是真的吗?

网友E:
我们公司刚做了一个这样的展示台,用我们代理的电机,速度是30次/秒(多摩川)

网友C:
TO:山溪 因为方波是阶跃式的,对于电机和驱动器是最难快速响应的,幅值一般没有影响。 松下说的是500Hz,您觉得可能吗?这个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他指的是你可以在一秒钟内发出500个指令,他能够不会丢步,这个是一般步进电机就能做到的。 所以我一般是比较厌恶小日本的,他们经常在那里玩文字游戏,还有日本的产品上提到一个安全电流的参数的概念,我曾经在一个交流会上非常正式的询问他们的技术研发人员,最后才不得不说这个安全电流就是指你如果以这个电流通过,不会马上坏掉,具体什么时候坏,可能几秒,也可能几分钟。 请大家抵制日货!!

网友F:
松下说的是500Hz,您觉得可能吗?这个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他指的是你可以在一秒钟内发出500个指令,他能够不会丢步,这个是一般步进电机就能做到的。 对于500HZ,应该是速度环的响应速度,只是响应速度,不涉及其它指标。响应得对不对,响应的程度够不够,完全另一个问题。所有的电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参数,它与丢不丢步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通常我们认为的频率响应是指简谐信号输入下的稳态输出.固然用方波输入(相当于阶跃)是最难响应的,但与一般试验方法不符,是否是电机试验中的特殊规定? 另外,如果伺服电机控制在速度模式下,则给定电压的幅值相当与电机的转速,较小的幅值意味着电机在较小速度范围内跟随变动,此时电机所需能量较小,控制应比较容易.但较大的幅值则表示电机转速大起大落,加速度非常大,所需能量也应很大才行.因此我认为截止频率与控制电压幅值有关.我的理解对吗?请各位点评. 刘老师,从松下提供的资料来看,500HZ是速度响应的截止频率,显然在1秒内完成500次从0到2000或3000转的加减速是困难的.那么从0加速到额定转速需多长时间(空载情况下)?你认为是速度环的响应速度,能更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F:
作为伺服驱动器的一个指标,速度环响应速度,是指速度环进行PID运算的周期,伺服驱动器的PID运算不是连续的模拟运算,而是离散的数字运算。 空载时从静止加速到额定转速,我没有测试过这个极限数值,我也不认为这个数值有什么意义。把伺服刚性提高,前馈加大,加速度就会加大,但是,稳定性就会下降。

网友G:
一般步进电机启动频率可以达到多少?好象很少见到启动频率-力矩曲线图!难道要自己测?见笑了。

网友D:
500HZ指速度环进行PID运算的周期,为什么会对应截止频率,即半功率点.软件与硬件是如何对应的. 电机的频率响应在某些场合,如倒立摆的控制,是有用的.

网友H(2011-02-17):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们只做过松下伺服和百格拉步进的实验。松下伺服用的是A系列200W,振幅360度,正反转达到15次/秒完全没有问题,松下给出的指标响应频率可达500HZ,A4的为1KHZ,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更快。据说在天津某项目上用A曾做过正反转40次/秒的实验,但很不平稳,无法满足工作需要。A4我们还未做过具体实验。好一点的国产步进电机在振幅为360度的时候差不多能达到240次/分的水平,不过不是我们做的实验,我们用百格拉实验的时候当达到210次/分左右时扭矩仍很大,用手指无法捏停电机,再快我们就没有做过具体实验,但应不会超过300次/分。

温智寰老师,您好!我刚接触伺服电机,对伺服电机不太了解,遇到了点相似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你们用松下A系列伺服电机实现正反转达到15次/秒,是实验得出的还是算出来的?您说“松下给出的指标响应频率可达500HZ,A4的为1KHZ,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更快”,那么理论上是怎么算电机能实现的正反转频率呢?

网友I:
伺服系统输入正弦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值的0.01倍,频率由1Hz逐渐升高,记录电机对应的转速曲线,随着指令正弦波频率的提高,电机转速的波形曲线对指令正弦波曲线的相位滞后逐渐增大,而幅值逐渐减小。相位滞后增大至90°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90°相移的频带宽度;幅值减小至0.707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3dB频带宽度。

这是速度环频率响应,即速度环带宽的定义。松下给出的500Hz,就是该参数。

松下并不会给出正反转次数的参数,但是根据电机惯量、输出力矩可以估算一下大致的次数。要求是输出力矩/电机惯量越大越好。

网友J:
楼上说的比较符合频响的定义

网友K:
对:叫我小白 关于

伺服系统输入正弦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值的0.01倍,频率由1Hz逐渐升高,记录电机对应的转速曲线,随着指令正弦波频率的提高,电机转速的波形曲线对指令正弦波曲线的相位滞后逐渐增大,而幅值逐渐减小。相位滞后增大至90°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90°相移的频带宽度;幅值减小至0.707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3dB频带宽度。

这是速度环频率响应,即速度环带宽的定义。松下给出的500Hz,就是该参数。

松下并不会给出正反转次数的参数,但是根据电机惯量、输出力矩可以估算一下大致的次数。要求是输出力矩/电机惯量越大越好。

“伺服系统输入正弦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值的0.01倍”

请讲解一下为什么是0.01倍?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4/2008041713405900001-1.shtml

网友L:
“请讲解一下为什么是0.01倍?”———应该是控制系统中常讲的所谓“小信号带宽”!

网友K:
对:波恩 关于“请讲解一下为什么是0.01倍?”———应该是控制系统中常讲的所谓“小信号带宽”!

内容的回复:

谢谢波恩指教!是否也就是说上述方法测得的是接近理论上最大的带宽?(小信号好像带宽大,而实际上伺服大部分都是工作在“大信号”状态下)

网友L:
伺服带宽讲的就是小信号带宽。就如运放给出的带宽多为单位增益带宽,想考察满幅或大信号频率能力,还需要参考或受限于摆率。类似的伺服在大信号能力则更多的受限于系统的加减速能力,而非标称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