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问正反转电机最快能到多快

楼主(2005-06-02):
可以正反转的电机转数最快能到多快

网友A:
?问做电机的吧。呵。。。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电机能正转一圈又反转一圈速度又很快的

网友A:
好什么啊,呵。。。这本来就是矛盾体,要求能立即换向,又要快,这两者间是矛盾的,只能有一方牺牲一下,要不就都退一步。

网友B:
这要看具体的间歇时间、速度要求及应用方面 伺服电机可以做到。如果要求还高,可以考虑陶瓷电机等

网友C:
可用机械传动吗,要多快就多快,曲轴或偏心轴吗

网友D(2005-07-04):
我觉得最好不要那样做,对电机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