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已编好的程序块导入源文件技巧

楼主(2005-06-02):
在使用PLC编程的同时,希望能应用简洁的输入、输出,希望同行能提供相应的帮助!

网友A(2005-07-29):
如何将已编好的程序块导入源文件 如何将已编好的程序块导入源文件,有两种方法: 1.打开所要导入源文件的功能块,在LAD/STL/FBD编辑窗口中选择菜单FILE-->Generate Source...,输入源文件名,选择要导入的块,点击OK.后就可以在工程管理器里面的SOURCE项下找到刚才生成的源文件.打开即可 2.首先在工程管理器里面的SOURCE项建立一个源文件(打开SOURCE项,菜单:INSERT-->S7 SOFTWARE-->STL SOURCE).打开,菜单:INSERT-->BLOCK,在打开的界面选择需要导入的块.结果同上 另外给大家一个源文件示例: 在项目的SOURCE文件夹里 ==================================== ORGANIZATION_BLOCK OB82 TITLE = SAFTY FOR profibus DP // for XXXXXXXX AUTHOR: Karl FAMILY: SHA NAME: Safty VERSION: 00.11 // KNOW_HOW_PROTECT BEGIN NETWORK TITLE = <Safty Profibus-DP> // A M 0.1; A I 0.1; L S5T#10S; SD T 7; A T 7; L S5T#30S; SP T 5; ON Q 1.1; O M 1.0; R T 5; A T 5; = Q 33.1; = Q 33.4; = Q 44.3; R Q 33.2; R Q 33.3; R Q 33.5; // Other networks END_ORGANIZATION_BLOCK 你可以以此模式写你自己的程序 ======================================= 双击打开源文件,选Compile,然后在Blocks文件夹自动生成加密的OB82。

网友B(2005-12-09):
到哪里可以买到S7--300的编程手册

网友C:
我有s7-300的编程手册(中文版)!
联系我:tri-doo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