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过程中的过电流

楼主(2005-06-02):
变频器离电机有200m老是报减速过程中的过电流怎么办?

网友A:
减速时间设定不合理

网友B:
减速时间太短!适当加长点儿!

网友C:
载波频率调小试。

网友D:
改变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过远就会电流增加,或者将减速时间、过载电流调长

网友E:
向李老师说的,要调载波频率了,然后适当延长减速时间。/一般要求距离在100米内为好。

网友F:
凭经验:与减速时间长短关系不大,如果变频器有AVR功能将其关掉,如果有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最好使用,一般情况下只要减速时间不低于10秒,与它的联系不大!

网友G:
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超过30M就要调载波频率

网友H:
不知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电机为刹车电机,采用变频驱动。因为设计上的原因,变频启动信号一断开就同时断开了刹车线圈的电源。而在变频器调试时将变频参数设置为减速停车,结果在减速停车时因为变频器还在输出,但电机已刹车,导致了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过电流。把变频器参数设置为自由停车以后,问题解决。

网友I:
跟上面各位老师说的,除了调小载波频率和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外,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一定要分开放,最好控制电缆加屏蔽试试.这种情况我经历过.

楼主:
我现在把现场的电机接地保护去掉就不报故障了,为什么?

网友H:
那可能是因为电机绝缘保护不好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直接与地存在电流,但这个绝缘电阻又不等于零,所以变频器不会出现接地故障报警显示。断开与变频器的接线后如果用摇表摇,恐怕电机的绝缘电阻不会超过2兆欧...... 至于这个故障仅仅在减速时出现,会不会是因为线路太长所致的线路寄生电容的因素呢......

网友J:
我公司在工程中也出现这种内是问题?后来换三菱就好了,三菱可以500米。

网友F:
楼上不是搞技术的吧,关键选型要匹配,我见过变频器到电机线长2700米的,当然变频器选大一个级别,运行10年也很好,地址在河南油田,油泵电机是32级,55KW,使用变频器矢量型75KW,

楼主:
老菜鸟: 试过了,电机绝缘用500V摇表是20M

网友K:
那可能是变频器电流检测故障

网友D:
线缆绝缘性能是否良好呢,电机的绝缘如果是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最好在200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