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线不能安装漏电保护器吗?

楼主(2005-06-02):
变频器进线不能安装漏电保护器控制吗?我们产品是两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当我们在变频器进线端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保护器就掉闸。不知为什么?特向各位请教。是变频器漏电太厉害,还是变频器送电时冲击太大,还是变频器干扰? 先行谢过!

楼主:
再说明一下,我们用的是西门子M440变频器(单相进,三相出),容量(单台)是550W的,电机(单台)是370W的,安装环境应该比较好,都是安装在写字楼或酒店的,初次送电时还可以呆一会儿,再送就送不上了。 谢谢指教!

网友A:
你使用的漏电保护器是3线的还是4线的

楼主:
是4线的!

网友B:
变频器干扰造成的,给变频器加个进线滤波器就好了

网友C:
一般为了抗干扰,三相电源加一个电抗器吧!

楼主:
我已经加了滤波了

网友D:
建议你把漏电保护器中的零线去掉在试试,因为使用了变频器后,当三相电流略有不平衡时,且不平衡电流合成的零序电流又超过了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域值,因此就掉闸。当然还有原因之二,如楼上几位所说,就不多罗嗦了。

网友E:
对于变频器来说用4线有什么意义?用4线更容易跳.原因很简单,漏电保护的原理就是输入输出的电流不一样.对于变频器来说大多数其输入端电流三相都是不平衡的.而采用四线漏电,其零线端又没接任何设备,三相不平衡,但零线端又没有电流通过,所以四线漏电就跳. 正确的接线,就是不用漏电,变频器及其端部接线部分金属壳体屏蔽良好接地. 二,如果用4线漏电,变频器外壳要与地绝缘且外壳要接至漏电零线输出端,才能使4线漏电不跳,但是这是违反了重复接地的安全原则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变频器柜壳内是不能运用漏电开关,只要屏蔽和重复接地做好,漏电开关应装在总进线,且漏电要采用300MA以上的漏电. 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就是重复接地后,在使用变频器的回路中,漏电开关上的零线上流过的泄漏电流永远都会被重复接地分流,而这就会反应到漏电上输出输入电流不平衡. 由上所诉,根本的原因就是零,地线的接法,许多人还没弄明白.对电磁波屏蔽后不做接地大有所在.变频器使用中,会产生电磁干扰,而屏弊后,金属壳体就会对地有电位差,所以只有重复接地最安全,但重复接地后,这部分能量反应到漏电上就是输入电流输出电流不平衡,漏电开关只是从电流上判断漏电,它不知道变频器会通过协波(电磁波,寄生电容)方式泄漏,而泄漏值又大于普通漏电的域值.

网友E:
补充一下,如果柜内一定用4线漏电,接法如下: 一变频器外壳与柜壳完全绝缘,其外壳接至漏电零线出端,而柜内漏电的零线入端柜壳做重复接地和重复接零.同时变频器输出端的电缆做完屏蔽的金属层,不能与变频器外壳相接,而是与柜壳相连,而接至电机的那头做重复接地,但这也不能保证不跳闸,因为电机那头的泄漏电流没办法通过漏电零线出端,还是让重复接地分流了.

网友F:
楼上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有不同意见: 漏电保护器无论3线还是4线,原理相同,一个4线保护器如果只用3线,大多数场合还是可以用的,必须说明的是:保护器内部供电线路和跳闸机构不用零线,这样3,4线的是相同的。 关于漏电保护器对地电位差,本人意见与楼上相同,这样最好不用漏电保护器。但农村用电必须安装,几年前听说淄博蓝天电子仪器厂生产 三相矢量差漏电保护器,不知可用不可用。我们平时的漏电保护器是三相矢量和漏电保护器。即三相电压的正弦矢量相加,其值恒等于零,于是其互感器就叫 零相序互感器。

网友E:
滕城无助: 你说的没错.正因为是三相矢量和漏电保护器,所以4线的漏电运用到变频器控制时,零序电流与三相电流的失量和不为零,当差值大于域值就跳闸.

网友G:
变频器上端不能装漏电保护器汛,要装只能装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还需要说明一下,我们用的变频器是单相变三相的。这有什么特殊考滤吗?

网友H:
多多受益!

网友I(2005-09-01):
变频器进线不安装漏电保护器,或在变频柜内做文章,表面上解决了问题.但是却跳变压器处的总闸.这下全没电了!我这个是恒压供水,用工频一切正常.谁有高招?请指教!

网友J:
还是加装输入电抗器和滤波器解决问题!

网友K:
可以用正泰产的njl-1鉴相鉴幅漏电保护器,没问题,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K:
1. 在多泵系统,有些单位在某个季节系统的需求流量很小,一台泵就可满足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只是一台泵运行的情况,其它泵因为长时间不运转有些已经锈住了,这样当某一天用水量突然增大时,运转到这台泵的时候变频器报故障,泵转不起来了。系统变频故障保护停机。因此系统必须有定时轮换泵的功能。           2.无论是多泵还是单泵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因此系统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这样在达到压力后系统如果老是以一定的低赫兹运行,必须停下,这样在某个压差下,系统会再次启动来维持压力。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一般变频供水的模式应变为 多泵定时循环+休眠和休眠唤醒           或多泵定时循环+小泵(维持小流量)            单泵+休眠和休眠唤醒           下面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4台大泵,1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30元。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网友L(2009-06-04):
高,学习了,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