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HMI是如何实现存储的?

楼主(2005-06-02):
用PLC放在D里面好象不够,看到HMI里好象也有存储空间. 但是帮助文件看了半天没懂.好象用历史趋势图能把,采集的数据动态的显示.用输出报表按钮点击后,屏幕显示"PROCESS....."好象是在存储,但是到哪去了呢?是SM卡还是本身的存储空间? 还有台达所讲的配方是否就是这些数据? 但是怎么把这些数据存储到HMI里,"內部記憶體"如何使用?

网友A:
台达人机有下面这几种内部存储器: 1.内部缓存器区(R/W):$ Word access:$n (n: 0~65535) Bit access:$n.b (n: 0~65535, b:0~15) 人机提供65536个16-bit内部缓存器 ($0 ~ $65535)。 2.断电保持内部缓存器区(R/W):$M Word access:$Mn (n: 0~1023) Bit access:$Mn.b (n: 0~1023, b:0~15) 3.配方编号缓存器(R/W):RCPn(n: 0~65535) Delta人机提供最大至64K Words 配方空间,供使用者储存配方资料。

楼主:
哦! 这样的话用巨集应该就可以实现了 那用plc是不是不能把数据存储到人机上啊?好象梯形图里没有$n之类 的符号.

网友A:
你可以把数据从PLC读上来人机呀。至于办法有很多种,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呀

网友B(2005-07-22):
点击输出报表按钮,人机将用户程序/历史缓冲区资料/警报等输出到SMC(如果输出选择是SMC卡)卡,这个操作和配方没有关系。 你可以通过配方功能将PLC中的资料读取存储到人机。

网友B:
点击输出报表按钮,人机将用户程序/历史缓冲区资料/警报等输出到SMC(如果输出选择是SMC卡)卡,这个操作和配方没有关系。 你可以通过配方功能将人机中的资料读取存储到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