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中为什么xmt与rcv老是同时出现在端口中

楼主(2005-06-02):
小弟最近在用S7-200做自由口通讯,可是程序老是跑一段时间后就停住不懂,SM显示16#78, 点PLC-->信息,系统提示存在一个严重错误,错误信息为“端口0中同时xmt/rcv指令。 请兄弟们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还没发送完就执行了接收命令!可以设置一个判断条件让这两条命令不同时执行。

楼主:
xmt与“字符中断控制接收”应该如何设置才能使两者不互相冲突呢? 我的程序是有设条件的,按道理不会出现同时执行的情况

网友B:
9中段,XMT完成,24中断,RCV完成,指0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