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和神经元芯片3150并行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02):
在这里先给在LonWork技术领域努力的各位问好!! 导师要我研究DSP和神经元芯片的通讯,目前我的情况如下: 1,没有硬件编程经验,对LonWork和DSP有一定的认识 2,孤身作战 面临的困难: 我不了解硬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做DSP和神经元通讯的试验板,实验室里只有DSP的EVM板 和LTM-10的开发板,我打算将这两个开发板连起来做实验。不知道可行否?是否自己做一 块板子出来才能达到通讯的目的? 很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们给点意见,更渴望你们的开发经验,如果可以的话将资料发到 我的邮箱biminna@tom.com 万分感激!! 谢谢

楼主:
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那就并行通信吧

网友B:
可以采用多端口RAM进行通讯。

楼主:
to金越: 并行通讯我考虑过,也尝试将DSP的EVM和LTM10连起来,但是我遇到这个难题:在用Nodebuilder编写神经元接口的程序时,我不知道怎样选择function block,吧写好的程序load到哪个FB中,因为在LonWorks应用中有很多关于楼控的FB标准模块,我就是迷惘于选择什么FB作为接口程序?? 请不要因为我的无知而不屑我的问题,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其实一个节点用不用功能块都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完全不用代码向导来帮助生成关于定义功能块的代码 也就是说不用功能块是可以的 如果要用功能块 自己写定义功能的代码也是可以的 用功能块比不用只不过是更规范一些 针对并行通讯这个问题,你可能会用到DSP和3150通讯所用的输入和输出网络变量 你用一个控制器功能块应该可以(其实功能块只要有一个输入网络和一个输出网络变量则可) 没什么其它讲究

楼主:
to金越: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再问: 控制器功能块是否标准的FB?我现在用LTM-10LonTalkNode可以实现吗?如果用LTM-10实现,LTM中的3150接收到数据后,如果将其封装为符合LonTalk协议的报文??? to各位: 我对LonWorks的了解有限,而且没有做过实际工程项目,了解的都是书上的东西,请不要笑话!

网友A:
是的 在代码向导中能找到 功能块的实现与硬件无关 数据表达网络变量的形式,其它事情不需要你管

楼主:
数据表达网络变量的形式?? 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能详细(给点例子么)? 谢谢!

网友A:
说的有点太玄了 就是从DSP来的数据你要通过输出网络变量送到网络上 从输入网络变量进来的数 你要通过接口送给DSP

楼主:
谢谢,我开始有点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技术文档中提到,要实现host processor和神经元的同步才能保证通讯的质量,请问他们两者是通过什么函数或者方法来同步的,是硬件呢还是软件?! thx a lot!!

网友A:
自己好好研究一下Echelon网站上提供的一个关于并行通信的文档吧

楼主:
to 金越 谢谢!! 其实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只是没人指点,所以一直没开窍。

网友C(2005-08-16):
to金越 您好! 我是新手,現在想利用LONWORK來實現對多個I/O數據module的控制。現有一問題就是硬件用甚麼來實現呢? 請指導! 電郵:angus_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