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400

楼主(2005-06-02):
现有一台ACS400输出电压不平衡经测量为U相上下桥的驱动光耦控制输入有问题控制板完好驱动电路未发现异常光耦已更换新的但故障依然如故因是多层板我怀疑是内部线路短路或断路造成的却无法查明线路连接请各位大师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A:
谁有能力一口气把上面这段话读完我佩服他,哈哈!!!!

网友B:
不是多层板,在线测量不准确,拆下测量。

网友C:
ACS400变频器报的故障是什么? 输出电压不平衡也许是模块出现问题。

网友D:
一口气写出这么多字来.佩服.差点把我憋着了

网友E:
既然已经知道了光耦输入的问题,问题就应该很简单了,那就的先把输入的问题解决再说。也谈不上在去怀疑什么了,一切以测试结果为准。

楼主(2005-07-02):
模块无任何问题,面板上无任何故障代码显示

网友F:
清洗一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