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上电跳OC

楼主(2005-06-02):
台安N2-202-M 1.5KW机型:上电就跳OC,已经可以肯定为CPU板的问题.请问各位老师,故障在哪啊?

网友A:
检查一些电流检测环

网友B:
模块坏了

楼主:
晕啊,都说肯定是CPU板的问题啦. 我换过板的,另一块CPU板上,就正常啦

网友C:
换93C46

网友D:
顺着电流检测元件直到CPU板.慢慢查过来.查查运放.和比较器及周边 新手意见

网友E: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楼主说的这种机老是烧CPU板,出到的现像就是插坐边上的那两个电感爆了,这种情况下CPU芯片以一定坏了吧,请那位老大给我分析一下原因,我碰到三台了,

网友F:
驱动有问题

网友G:
霍尔电流检测有问题.

楼主:
panbaojiang:   换93C46 很感谢你,可是上面真的没有93C46哦,93C56倒是有一块.可CPU被别人搞坏了,修不了了.

网友C:
是93C56,我打错了,从别的机复制过来,如坏严重的(芯片短路)我可以帮你换一块(我要知道你是修变频器的还是工厂的)

网友H:
我这有电路图,照图就可以查出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I:
台安N2-7.5KW键盘多少钱一块?

楼主(2005-07-04):
维修就是要修好,我以经修好了,有一块芯片有问题呀。

网友J:
请问楼主是哪块芯片的问题呀,大家分享嘛!谢谢了哦!

网友K:
应该是PC929吧

网友L:
to:楼主 不和大家分享, 真自私。以后大家都不里你了。

楼主:
我是修好了,是93C56边上那块。型号我忘了。继电器旁边的。谢谢大家哦。要多多交流的,

网友M:
我台安的,同我联系吧,13957174398

网友N(2008-04-30):
是不是74HC14D啊?

网友O(2008-09-10):
台安N2 1.5K我更换模快,电流检测也换了,一上电就报OC,请问各位老兄。谢谢

网友O:
驱动。比较器也检查了。没有毛病原因就是不知道

网友P:
台安的变频设计上有问题,它有一个电阻功率用小了,就是它常引起主板烧坏的

网友Q:
把小电容换掉一切OK!

网友R:
模块OVER了,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现象的

怎么发不出来呢?

网友S(2011-09-06):
to:12345aa N2cpu板的原理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