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有科比F4系列11KW变频器的操作面板

楼主(2005-06-02):
求助:请问谁有科比F4系列11KW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谢谢!

网友A:
纠正一点,科比的面板是不分功率的,F4的面板F4通用 还有,你应该注明,带不带通讯?如果要通讯是要232/485的,还是CAN ? Profibus? Interbus?

网友B(2007-12-15):
现有一台科比F4  11KW的变频器 控制板坏 电源板和驱动板有需要的 QQ:451889818

网友C: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现在已经离开科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