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控制

楼主(2005-06-02):
我想问一下,三菱变频速度控制用电位器控制只能达到52.26赫兹是怎么回事,已经调整到最高了,可频率就是上不去。是不是哪里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与哪几个参数有关呢?还是电位器的问题?我用的是1瓦2千欧的电位器。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对于三菱E500系列变频器,请作如下检查: 1、将1#参数(上限频率)设置大一些; 2、将38#参数(5V(10V)输入时频率)重新设置; 3、检查电位器连接情况,是不是顺时针旋转时输入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端子上的电压在相应增加。

楼主:
我回去试一下,看是不是这里的原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