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440行车主卷滑车??

楼主(2005-06-02):
近日我厂一变频行车主卷两台电机[30吨]吊重物上升无任何问题,可上升[重物未超标] 但下降一挡时[频率6赫兹]下降滑车[抱闸已打开]速度很快,滑车现象严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各位大虾帮帮能不能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近日刚出现吗,检查主令给出变频及抱闸动作及其配合的相关器件,测试一下遛钩时变频电流。若是PLC控制,在线检测一下二者动作时序和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