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5-06-02):
各位高手,我是个刚学的新手.请问如何根据负载的功率大小来选择线的大小?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有电工才料书吗,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去买一本,

楼主:
经验算法呀.

网友B(2005-08-25):
现在的电工手册也没有写,根据线路实践的功能算.我有现在的电工手册,可是没有.但我 在实际的工作时候是这样做.效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