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速的定位方案

楼主(2005-06-02):
本人现有一个项目,将高速冲床冲出的部件取走,放在平台上整列.行程500mm 要求:高速,>5000PCS/H.定位精度0.1mm以内. yang.qi.an@163.com

网友A:
做个机械手。你这项目也就是自已做个机械手 这样的厂家也就应该很多啦!!

网友B:
1.4s来回走500mm有点难度,还要加上取料和放料的时间,建议做成旋转机械手当然是机器容许有安装位,再者可以分成两段去做可行性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