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224编程问题

楼主(2005-06-02):
我在作四台水泵,循环启动的供水工程中,选择调用子程序时,为什么,计时命令出错?

网友A:
请说清楚,这样叫人怎么回答

网友B:
什么计时命令?

网友C: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超范围或者地址不对

网友D:
把情况描绘的清楚些好吗? 在调用时出错有可能是子程序问题,是不是在子程序中传输的数据太多了,S7-200只能传输16个数据。

网友E:
子程序中传输的数据有限制?我还不知道啊!谢谢啦!

网友F:
通过参数传送地址可以访问任意多的数据。

网友G:
看看有没有重复使用的

网友H:
1、计时器号是否从复。 2、如果是定时调用子程序的话,调用时间一定要大于子程序中计时器的计时时间。

网友I:
请问子程序中只能包含16个数据吗?

网友J:
计时器的条件要一直有效

网友K:
调用子程序时,可能语句用错了或是计时时间分辨率选的不对你在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