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启动脉冲频率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5-06-03):
有个问题要请教各位。步进电机的启动时的脉冲信号频率最大能达到多少HZ啊?

网友A:
驱动步进脉冲频率是由你使用情况所决定的。100k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步进电机的要求,并不存在最大多少。高了步进电机也用不到。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启动脉冲频率太高电机启动不了,力矩也大大减少了。不知大家用的启动脉冲一般是多大?

网友B:
一般情况下1~2k左右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这么高啊,是400脉冲/转的吗?我用的那个1KHZ就不行(400脉冲/转),700HZ还可以,但是就是力矩大大降低了。1KHZ以上启动时,电机砰砰响,启动不起来。

网友C:
100K启动?那是什么电机?能不能介绍一下? 不细分的花,2K启动,是不是有点高?1K,好象也偏高.700HZ靠谱.

网友D:
查‘同步频率’

网友E:
用示波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