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求助

楼主(2005-06-03):
我修一富士30KWG11的机器,三相输出电压差5V,六路驱动信号一路是7V一路是6.3V这是一组其余两组(四路)是6V,所有光藕 对管 电阻 电容 全换过了,驱动电压还是如此,带轻载可以,带重载不行抱自正定不良(到30HZ时)。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电话0533-6283363 QQ 278185691

网友A:
模块问题。

网友B:
请问永刚.你是拆下摸快的时候测得的驱动电压?

网友C:
也可找代理商啊!

楼主:
拆下模块电压少低点,也是如此

楼主:
我修一富士30KWG11的机器,三相输出电压差5V,六路驱动信号一路是7V一路是6.3V这是一组其余两组(四路)是6V,所有光藕 对管 电阻 电容 全换过了,驱动电压还是如此,带轻载可以,带重载不行抱自正定不良(到30HZ时)。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主板也换过与他有关吗? 有时报存储器故障

网友D(2009-04-20):
我修一台富士G11    11KW 的   它过11个钟头就跳OU2是什么问题啊     你们晓得吗

网友D:
我的QQ562493713     请帮我一下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