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星三角启动热过载电流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5-06-03):
我有一个项目,电机的启动要用到星三角,星三角启动器是用telemecanique的,但在选热过载时,资料上说要按电机标称电流值的0.58倍选用,在这里标称电流我可以理解为电机在DELTA时额定负荷电流么?如果是,按照资料上所说的那15KW的电机应该选用12-18A的热过载,而15KW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8.5A。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请教高手能否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你从什么资料上看到的?

楼主:
我是从施耐德的“电动机起动设备”产品目录中有一个(星三角起动器),下面有一条:(2)过载继电器应该设定为电动机标称电流值的0.58倍,可就是没有说明原因啊!

网友A:
如果是从产品目录上看到的,那么你应仔细的将上下文的全部内容看完吃透。他要求这样设定电流肯定有其目的,目录中应该有相关联的内容。如果是单从热继电器的设定上来看,设定这样的数值是不正确的。

网友B:
!请注意该热过载继电器的位置! 如果热继是在三个接触器之外,则按照电动机标称电流来选择热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兄,我刚刚从5499的留言里得到启发。是的!我忽视了热继电器的位置,我到现在为止接触到星三角启动的电路,热继电器的位置均在三个接触器之内,也就说热继电器所保护的回路电流是相电流,电机的标称电流应是线电流!所以他们两个差了根三分之一倍,即0.58倍。再次谢谢楼上两位老兄!

网友C:
相线根3,精辟!!!!!!!!!!!!!

网友D:
我当时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后来仔细的看了施耐德给的电路图,发现它给出的电路图和我们常用的星-三角启动电路图有点区别,即热继电器所保护的回路电流是相电流。

网友E:
纯支持。 大家的学习劲头都很高啊。 向你们看齐

网友F:
是啊,不管是什么产品,设计自有他的道理,尤其是国外产品,有些看来不经意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处的。 你仔细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它的热继电器是三角形内部的,不是总回路,所以电流应该相电流。 这样从设计角度是很正常的,节约成本吗?

网友G(2012-12-06):
星三角启动热继位置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