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30KW摸块

楼主(2005-06-03):
一台ABB30KW变频器 逆变模块坏,型号看不清楚了.请问此摸块型号是什么? 我想买个2手的.大概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A:
你使用的是ABB变频器那一个系列的。把他的产品型号列出来才可以查照。例如,ACS401-0031-3。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是用在纸机上的.产品型号我不知道.

楼主:
ABB的型号是 ACS800 30kw

网友B:
可以了,你的逆变很贵的,拆下来到处可以买到 你要是辽宁的我可以帮你

楼主:
TO山水 我不是辽宁的.请问你知道型号吗?

网友C:
可能是PP20012HS 可以和我联系13366859975

网友D:
如果 说的是ACS800-01-0040-3,则IGBT是:SKM145GB124DN,三块; 如果是ACS800-01-0050-3,或0060,则IGBT是:SKM195GB124DN,三块 如果你将它拆下来了,怎会看不清? 不知道的,请不要猜,误人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