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pc直接连,疯狂求助

楼主(2005-06-03):
我快疯了,我是新手,麻烦大家帮忙解决问题.请尽快告诉我,十万火急!!! 问题如下:1个s7 200 和1 台pc连接,pc起监控作用,只是显示和输入2个参数 硬件有:电脑1台,配置2.4g 256内存,xp系统.cp5611,通信电缆,网络连接接头2个 plc 224 em277dp模块 软件:(感觉问题在这里) protool v6.0 sp2(未授权!!!)cs/rt wincc 5.1 世纪星软件(网上下载的,没有什么加密硬件) 问题描述: 我目前用protool v6.0 cs做画面,rt运行,系统提示为演示版本,这我没有在意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在运行中发现: 1: 变量"改变数值"无法触发脚本 2: 时序表无法触发脚本 结合那2点,我只知道用按钮可以触发脚本...... 3: 缺少周期触发器,动画不会做 4:打印功能有限..... 我的课题目前要求是: 如果1跟钢管处理完了,就打印报表,并不是定期打印,可是我无法触发脚本让他1秒或2秒1判断....就是这个功能无法实现 于是我想换wincc,可是人家告诉我wincc和s7 200通讯必须用opc接口 我那是第一次听说这个>>>>>>>opc<<<<<<<<<<<<<< 那么我的想法是: 能不能在以上我说的条件下帮我看看怎么解决???? 就是没有授权的protool wincc... 我知道用组态王或其他国产软件+加密硬件可以实现 但是帮我看看我现在能不能实现? opc也行,如果不麻烦,能告诉我怎么弄么? 我真的快疯了.... 小弟俯首痛哭求助!!!!!

网友A:
太简单了,别哭!我来给你帮助。我现在的方案就是224+em277+cp5611+wincc5.1,很好使的! hb_zhufeng@sohu.com

网友B:
老大,5611卡?好奢侈哦 WinCC 和 S7-200都是Siemens的产品还要OPC??? 把protool删了,按工控老伙的方案布好硬件,编好设备程序,wincc组态--->OK 一根钢管处理完了难到你的PLC无法知道么?让它告诉wincc被

楼主:
小弟谢谢大家了 5611是真贵阿 我给工控老伙大哥发邮件了,询问详细信息 李哥:其实我这里乱七八糟的 世纪星等国产软件支持ppi ,可是人家说ppi通讯不好 目前主要是西门子组态软件 可是好像对200支持很少,感觉至少有个300什么的才能用 所以弄了个5611 接下来就是277 然后呢。我问了个人,说wincc通讯200必须opc或者profibus opc 需要softnet,我有smatic net >< 所以不会用了 profibus方式我不会,我发邮件给工控老伙大哥了。。。 最近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