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工业港浮吊行程用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

楼主(2005-06-03):
WNA-20-N33-02型 武钢工业港浮吊行程用 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 产 品 使 用 说 明 书 WNA-20-N33-02型 长量程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 WNA-20-N33-02型 长量程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是武汉莹佳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系列产品中的品种之一,属数字化输出型直线绝对位移传感器。该直线绝对编码器广泛运用在机械制造,冶金,建材,化工,物流,港口机械等许多行业,特别适宜于沿固定轨道运行车辆的连续自动定位控制。产品一般技术指标如下: 1, 量程:10000mm-2000000mm 2, 分辨率:1mm (依赖“静磁栅源”导轨安装精度) 3, 输出形式:RS485,RS422,CAN,PROFIBUS,DeviceNet(配控制显示器) 4, 供电电源:DC15V-DC24V, ≤200mA 5, 全程线性度:≤0.01% 6, 使用环境温度:-10℃~85℃ 7, 使用环境条件:户外,IP67,泥沙,料浆,粉尘工作环境 8, 使用振动条件:全向振幅±3mm,5~200Hz 9, 使用撞击条件:全向 50g,1次/每分钟 本次用于武钢工业港浮吊行程定位的两套长量程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具体规格为: 1, 量程:67米 2, 分辨率:1毫米 3, 输出形式:SSI(配接西门子SM338位置模块) 4, 供电电源:DC24V, ≤200mA/每套 5, 全程线性度:≤0.01% 6, 使用环境温度:-10℃~85℃ 7, 使用环境条件:户外,IP67,泥沙,料浆,粉尘工作环境 8, 使用振动条件:全向振幅±3mm,5~200Hz 9, 使用撞击条件:全向 50g,1次/每分钟 10,零点位置:两台吊机相距最远的两点 以往,沿固定轨道运行车辆的连续位置检测一直沿用旋转编码器,对车轮滑移的补偿 采用分段校准接近开关。尽管如此,丢失数据的现象也频繁发生,严重影响检测效果。超长量程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为设计工程师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使实时位置数据采集更为可靠,是工业信息化建设的一项全新技术。 武钢工业港浮吊行程检测选配超长量程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更有意义,因为该浮吊船全长100米,船上配载两台自重约400吨,可沿轨道自由行走的吊机,船内装备纵倾平衡水压系统,实时检测吊机在浮吊船甲板上所处的准确位置对于安全作业,防止倾覆至关重要。 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图1为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工作时的基本情景。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属无接触直接测量型位移传感器,图中1为钕铁硼永磁钢型无源“静磁栅源”,图中2为有源“静磁栅尺”,当“静磁栅源”沿“静磁栅尺”探测面轴线移动时,永久磁栅通过空间被细分的栅片状的作用区对位移测量装置产生作用,测出分辨度为1mm的数字化位移信号。 接力探测机制 WNA-20-N33-02型长量程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其接力探测机制工作原理详见图2。 图2中,“静磁栅源”被一字排列,每个“静磁栅源”之间定义为“区段”,“区段”自左至右编号为1、2、3、4、5······,每增加一区段增加2.8米,“静磁栅尺”上解析了“毫米”的分辨度,两者相结合,就可以把长区间的位移用“毫米”的分辨度来表现。“静磁栅尺”中的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带有最新失电高速存储芯片,分别记忆区段编号和移动方向,失电开机后,只要惯性滑移不超过“静磁栅尺”的长度,或停电后的静态移动不超过±尺长/2,智能分析程序都能将真实位移准确复原,万一段号错位,可以很方便地在原点处自动复零。图2中,静磁栅尺即处于原点位置。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长量程静磁栅直线绝对编码器其有源“静磁栅尺”是安装在活动的物体上。无源“静磁栅源”固定安装,要求“静磁栅源”与“静磁栅尺”保持5~30mm的间隙,同时确保“静磁栅源”安装间隔为2800毫米。 电气连接及调试要点 单台传感器电气连接方式见图3 西门子SM-338位置模块配置中,使用125kb传输率,关闭不用的通道。传输线长不超过70米,电缆屏蔽层在西门子PLC一侧可靠接地。 技术咨询热线电话:86554827 武汉莹佳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5.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