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零点漂移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5-06-03):
请回答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估计是温度检测原件阻值变化了的原因

网友B: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管线震动、温度的变化、管线应力等,一般不好解决,我主要是采用小流量切除的办法。

网友C(2005-08-16):
请注意检查安装有没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