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维护知识

楼主(2005-06-03):
求助:我现在使用安川G7,45KW变频器,用V/F控制,拖动变频专用电机,使用中已发生几次主回路熔断器烧毁,请问各位专家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熔断丝烧掉无非是电流过大照成(熔断丝规格太小?) 主回路熔断丝和逆变摸块连接?这样看来是逆变部分有短路象限? 检查驱动和摸快. 新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