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05-06-03):
请问基本单元加上扩展单元FX2N-32ER后,扩展单元的X1,X2,X3,X4,.....X7在实际编程梯形图中如何命名其名X?,X?,X?.....X?请各位帮忙!

网友A:
从你的基本单元的编号往上加上去。如你原来的最大是X37,则扩展单元的X0就是X40。

网友A:
注意,如果你主单元的最大编号是X43,则扩展是从X50开始编号。

网友B:
钟大哥:你上面的观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主单元的最大编号是X40-X47,扩展都是从X50开始?还是说只有X43是个特例?那么如果是X53,X23,X33呢?

楼主:
谢谢!科一大哥的指点.

网友C:
X53扩展就从X60开始,X23扩展就从X30开始,X33扩展就从X40开始,反正要从另一个字节开始。

网友D:
主机为FX2N-32MR/MT的话,FX2N-32ER的编号为:X20~X37 Y20~Y37; 主机为FX2N-48MR/MT的话,FX2N-32ER的编号为:X30~X47 Y30~Y47; 主机为FX2N-64MR/MT的话,FX2N-32ER的编号为:X40~X57 Y40~Y57; 主机为FX2N-80MR/MT的话,FX2N-32ER的编号为:X50~X67 Y50~Y67; 主机为FX2N-128MR/MT的话,FX2N-32ER的编号为:X100~X117 Y100~Y117;

网友E:
我用FX2n-128MR PLC扩展了一个FX2n-8AD模拟量模块,不知道在梯形图里面怎么写程序,向各位求救!

网友E:
就是怎样将模拟量在梯形图里面处理了送给工控机显示,PLC程序怎么写才好?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F(2009-04-02):
我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