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请教:pro-face触摸屏连接上plc反应很慢,为什么?????

楼主(2005-06-03):
请问:pro-face gp2000系列:2301触摸屏连接上西门子s7-200反应很慢,使用的是MPI协议,新号反应差不多要1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建议你使用高点的通讯波特率

网友B:
有些是这样的

网友C:
和西门子系列PLC通讯的时候是有点这个问题的。 主要是因为屏的和西门子的通讯协议做的不好 可能和西门子是32位的PLC也有关系

网友D:
是否应该检查通讯波特率和通讯设置,连接电缆的连接方法。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通信速率太低。后来我改用以太网通信,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
这个和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有关系,一般的通讯GP发一个命令,PLC马上就回复的,但是和西门子的通讯需要两个来回才能正常读写一次。所以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