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03):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在一台机器上进行INTOUCH工程的编辑,数据库和画面都已经做好以后,然后从局域网上复制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在另外一台机器上用WindowMake打开,提示说这个工程在那台机器上处于编辑状态或运行状态,无法进行编辑。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2、有一次在一台机器上进行INTOUCH操作时,突然计算机不小心调电了,然后再次打开的时候出现了如下提示:这个工程是基于Win16开发的,比原来的5.0版本要老,所以也就无法打开。而重新建立一个工程后,想把原来的画面进行导进来,好象在INTOUCH9.0中都找不到原来的画面了(其中原来的画面以前也是用9.0开发的)。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又如何进行解决。

楼主:
请大家多多帮助小弟!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邮箱,我告诉你吧。

楼主:
有邮箱的,我的邮箱是zhaoxw@njkeyuan.com和zhao_xuewei@163.com,谢谢大哥了!!:)

楼主:
怎么还不发给我啊,急了啊!:(

楼主:
怎么还没有发到啊!

网友B: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我后来是新建一个项目,将新建项目文件中的INTOUCH文件复制到损坏的哪个项目,覆盖掉坏掉项目的INTOUCH文件,这样项目就可从新打开,不过用这种方法后好象标记名要从新改改了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到你的InTouch工程文件夹里把一个叫appedit.lok的文件删除即可解决; 第二个没碰到过,......

楼主:
现在问题大致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B:
不要每次问题解决了就不在提了,说说怎么解决的~!

楼主:
好的啊,第二个问题解决如下: 1、用同一版本的InTouch生成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然后把新的应用程序目录下的文件 vers_res.inf 复制并覆盖原来应用程序的同一个文件。重新用WindowsMaker打开原来的程序。 2、这时还是找不到原来的那些图形窗口,说是原来的linkdefs.ini也有问题了,具体提示是“Bad File Version for "linddefs.ini":0” 3、删除linkdefs.ini, *.wvw, *.avl, 然后直接用WindowView打开程序。再回到WindowMaker. 当你保存全部窗口时, WindowMaker会重建这个文件。 4、ww_wdws.nbk、ww_wdws.ndx如果也损坏的话,那就要把INTOUCH的窗口文件编号和窗口名称重新写进这两个文件中。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赶紧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C: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AGAIN

楼主:
那你找出好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