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系统控制器的大小选择

楼主(2005-06-03):
我是一名化工行业工控人员,对大型DCS没有使用经验,目前面临对企业将要开工的项目进行DCS系统选型,项目大,模拟量3500多点,开关量2000多点,系统初定国外大型系统,可控制器用多大的好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你都知道有模拟量3500多点,开关量2000多点,让供应商报价不就好了吗 我们公司2000点左右,用FOXBORO的系统,21.8万美元

楼主:
请问:控制器的选型如何考虑?是单个控制器回中数多的好呢?还是单个控制器回路能力少点的好?有哪位有经验的朋友了解Honewelly、ABB、Rosemount、横河这几家最近几年的控制系统?

网友A:
to 新手LJS 你发的看不大懂!!

网友B:
其实很简单,随便把您的点数及要求咨询一下几个国外的系统厂家一切不就OK了吗?

网友C:
将你的AI、AO、DI、DO、TC、RTD数据点统计清楚,哪些点需要冗余讲清楚,和供应商联系就可以了,他会给你做最佳的配置。

网友D:
2000点,21.8万美元??? FOXBORO给你用的系统不会是A2(A平方)吧? 要是用的I/A你们就赚大了.

网友A:
to luox 你好象很懂嘛,2000点怎么可能用A2呢?准确数字是1888点,21.8万美元,CP50系列。

网友D:
为了压价,有什么不可能的。多用几个控制器就行。FOXBORO又不是没这么干过。具我所知有个项目大概在1200点,他们就用了4个控制器的(A2)。不过FOXBORO 卡件的更换率在所有国外产品中算是比较高的了。

网友E:
控制器的选型不能直接用点数去选择,因为控制器的负荷是选择控制器个数的关键,而控制器的负荷又不仅仅跟点数有关系,还有你设定的I/O的扫描周期及控制器的扫描周期有关,你可以把你的详细情况同DCS厂家交流,他们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控制器数量,各家不同型号之间会有很大差距,因为不同型号的控制器带点能力不同。 TO 新手LJS: 我个人意见是控制器能力大的好,选择控制器尽量是考虑上个档次的,价格虽然有些差距,但对系统价格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