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HPGL指令通过RS232接口用什么协议传送?

楼主(2005-06-03):
小妹初涉职场,还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PC机通过RS232串口将HP-GL指令的ASCII代码数据流传送到绘图机,常常使用RTS/CTS和XON/XOFF这两个传送协议,前者是硬件流控制,后者是软件流控制。 参看: http://www.gjwtech.com/scomm/scpccommflowcontrol.htm 浅析PC机串口通讯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