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IGBT吸收

楼主(2005-06-03):
各位朋友: 那位朋友知道安川G7的主电路 缓冲吸收回路原理 ,给讲一讲

网友A:
IGBT缓冲电路有电容.电阻.和2极管组成. 当TGBT关断瞬间会产生一高压.这个时候缓冲电路就起作用了 通过2极管给电容冲电.以缓冲掉这部分高压. 当IGBT再次导通时.电容通过电阻放电.电阻用来限制放电电容的高压. 想去找书,没找到.只好平自己理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