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仪表信号问题,求助

楼主(2005-06-03):
我们在一个信号回路中遇到在4~20mA信号回路中,正级回路电流为20.3mA,而在负极测得的电流却是17.3mA,从输出信号测得的实际回路电流确实应该为17.3mA.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是俩线,还是三线

楼主:
两线的.线路中还有两个接线盒,其中有一个接头在公路下面

网友B:
难道回路中有接地点?

网友C:
不会是地下有什么文物吧?青铜剑之类的金属!! 同意楼上的观点,可能屏蔽线的地与负极有碰到。

网友D:
接线盒中的的负极信号线对地又软接地故障。

网友E:
负极对地漏电(20.3-17.3mA),老兄.把负极重新拉根线试试看

网友F:
正极通过其它地方漏电,建议更换电缆

楼主(2005-07-06):
哈哈,各位估计的不错,我换了负极了.用了很久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G(2008-11-24):
热电偶的毫伏信号能否供同为毫伏信号输入的两块仪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负极对地漏电(20.3-17.3mA),老兄.把负极重新拉根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