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6-03):
我是第一次设计变频器的控制,现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我采用多段速度输出,不用 模拟量输入,请问这几个端子怎样处理,空在哪里还是短接啊!再就是我的电机是两个分别 为1.3kw和7.5Kw的,是否要选用DC电抗器和制动器啊!谢谢各位的指教啊

网友A:
不用的端子全不用管它,一般在中小功率的变频器中是不需要加DC电抗器的,至于制动器这要看你的负载惯量的大小,不过在7。5KW以下一般内部都配置有制动电阻,不过制动力矩不会太大,而且在绝大多数7。5KW以下的很少需外加制动器的。

网友B:
加不加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与变频器功率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根据实际工况的需要进行选取!一般品牌变频器如果系列化大多15千瓦以下都是内置制动单元,“不过制动力矩不会太大”这句话不对!

网友A:
废话,肯定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了,要不我还说什么"一般"干嘛,这里就是指普遍情况,楼上需要弄明白内置制动单元和我说的内置制动电阻的区别在来评论是非.

网友B:
如果没有制动回路,你电阻接在哪?如果内置制动电阻一定有制动回路,有内置制动电路不一定有内置制动电阻,否则那么多变频器预留的RB端子是干吗用的?

网友C:
最好加电抗器,制动不需要。

网友D:
电抗器不需要加,制动单元还得看你的实际工矿,看电机是否经常工作在发电状态。多段速度控制,一般说明书都有介绍,

网友E:
楼上各位都讲得很有道理,但本人认为应先根据负载情况及工艺流程设定加减速时间,是否有加减速而产生的报警保护等问题出现再确定是否需要加制动器及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