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哪个型号的PLC控制交流3速起货机比较好?

楼主(2005-06-03):
http://www.dgzj.cn/dgbbs/UploadFile/2005631582164688.jpg 同时还有个问题得先解决:一般继电器输出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单如果同时有n个输出点输出信号,那么会有什么结果?比如对于只要一个COM的PLC来说,假设有7个输出点,同时有4个输出信号,那么COM是不是就要供应8A的电流,偶要分析PLC输出点省略中间继电器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来控制,所以对PLC的输出端电流要分析一下,可偶对PLC的COM供电的方面又了解甚少,可是又苦于没什么资料可查,希望大家给偶点帮助。 PS:偶需要一种有3个COM的PLC,能介绍几种吗?本人是初学者,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很少有直接驱动接触器 否则会有干lao

楼主:
偶的论文课题就是要分析PLC输出点省略中继,直接带线圈的可行性,能给偶说说PLC的COM是怎么给输出点供电的吗,偶得先把这个搞清楚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研究了,因为现在很多品牌都已经推出可配电子线圈的接触器。由于采用电子线圈后几百安的大接触器吸合电流只有不到100MA的电流。普通晶体管输出PLC就可以直接控制接触器了。而且一般电子线圈的工作电压可以跨越一两百伏。最常见的就是100-250V/250-500V/24-48V等等,由于线圈基本不受电压波动影响,减少了触点颤抖现象。大大延长了接触器的寿命。

网友C(2009-11-02):
我这些年一直就没加过中间继电器,都是直接加接触器用这没问题,就是控制交流电磁阀的时候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