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n+MR-E+光栅尺作闭环控制

楼主(2005-06-03):
各位大侠:我有这样一个应用,不知可行不?用三菱的FX1N加FX2N-1PG对伺服电机进行速度控制,由光栅尺加FX2N-1HC再进行闭环位置控制。此设备原采用伺服电机加丝杠进行传动,由于丝杠采用4M长50MM粗的,在高速运动中丝杠会出现严重的甩摆现象。为了克服此问题,考虑采用伺服电机加同步带以及光栅尺的方式来提高速度克服甩摆现象。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个FX1N型的PLC的晶体管输出型就能直接控制2轴伺服电机,为什么还要加FX2N-1PG?!钱多得烧呀??FX1N本身就集成有高速计数器,你要根据你的设备的定位速度、定位精度要求来确定位置反馈传感器和计数器的频率,如果集成的计数器能达到要求就不需要增加FX2N-1CH这个技术模块了,可以省下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