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如何一次性转换标记名

楼主(2005-06-03):
在INTOUCH软件中,如何选择多个画面或者所有画面,一次性替换里面所有的标记名,或者是一次性把远程接点转换为本地接点。

楼主:
这个问题有人能解决吗?

楼主:
是不是在INTOUCH中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来编一个小插件程序。

网友B:
需要编写一个和数据库相结合的转换程序。 deng_lp@sina.com

楼主:
可惜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网友C:
使用字符串,应该可以成功,不妨再详细说明一下你的要求,再给你思路,好吗?

楼主:
从一个工程中导入几个画面到另一个工程中,如何一次选中所有的画面,把标记名转换为本地标记名。

网友D:
你在做连接得时候,在输入节点名的地方空白,这样文件拷到其他地方时就不需要改节点名了!

网友E:
可以对画面全选,然后鼠标右键:替换--替换标记--转换 即可

楼主:
哈哈,工控浪子啊,那只是替换一张图上的所有点,但是要是所有的图一起呢,这才是要要的啊!

网友F:
选择全部画面,替换不就得了!

楼主:
那如何选择全部画面呢!

网友G:
远程和本地的转换好象只有9.0有,其他的好象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