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脉冲发生器A和B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5-06-03):
我手上有两个手摇脉冲发生器(手轮),是NEMICON的,有四个端口,0v和5v,还有发出脉冲的A口和B口,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A口和B口相对于0v口的电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手轮上A口和B口的电压都是5v,另外一个手轮只有A口是5v,B口是0v。 估计其中一个手轮坏了,请问一下,那个手轮坏掉了啊? 另外,用示波器能不能测出手轮发出的脉冲的啊?

网友A:
不一定是坏了.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

楼主:
谢谢刘老师! 为什么说不一定会坏呢?这两个手轮是同一型号的啊

网友A:
你摇摇看吧

网友B:
A相B相的相差为90度,可以同时具有高电平.

网友C:
A,B相为90°正交方波输出

网友D:
不摇的情况下有差别应该是正常的,由于AB本身有相位差,摇起来用万用表测电压应该是2.5V,因为测的是有效值,输出脉冲占空比为50%,最好用示波器看。

网友E: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F(2007-06-23):
请问我用示波器测出怎么是旋波,怎样正确测出波形啊?

网友G:
“旋波”是什么意思?
“怎样正确测出波形”———会用示波器查看定频方波吗?如果会,就一边尽可能地匀速摇手脉,一边测。

网友A:
“请问我用示波器测出怎么是旋波,怎样正确测出波形啊?”
一种情况是示波器应用问题,比如,不要设置滤波、不要看AC偶合,另外,也可能真的是您的手轮比较独特。

网友F:
我想是示波器使用问题吧!我用海德,内密控,SUMTAK测都是旋波,手脉输出应该是方波的。
  我示波器用的不是很熟练,我调好探头补偿,然后用示波器探头直接勾住A,B输出端,没有设置,之前用这样方法可以直接测出编码器的脉冲波形。请教各位老师,对手脉我怎样测出正确的波形啊?(应该手脉和编码器原理一样吧)

网友G:
“手脉和编码器原理一样”,能看到编码器波形,原则上就应该能看到手脉波形。

不过,再确认一下,所用手脉的A/B输出是否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果是,需按要求配置上拉电阻。
再则,手脉密度低,应将示波器时基调得更长一些。

网友A:
“我调好探头补偿,然后用示波器探头直接勾住A,B输出端,没有设置”
没有设置,这是什么状态?您看到的正弦波是不是50HZ的?建议先测一下示波器自己的方波输出。

网友F:
谢谢两位老师还在关注我。
谢谢了!今天我测了一下,没设置滤波,把时基放长了,出现方波了,可问题又出现了,现在方波是有了,但是没有相位相差90度了,加了电阻也没,即使均匀摇了也没变化,我用示波器实在是臭。请各位老师不要责怪。多有麻烦,小弟是出学者。

网友F:
电源静止测是5V,摇时约2。78V

网友G:
一就是说A,B两个通道波形一致?果真如此,那就是手脉有问题了!

“电源静止测是5V,摇时约2.78V”———用什么电源供的电?引线多长?引线电阻多大?加的上拉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F:
用220输入,5V输出的电源盒,引线很短,有5CM吧,电阻3K的。手脉有问题么,我测了好几个啊,并且刚还有个问题我忘了说了,就是出来的方波我调不小,比如说示波器用伏/格可以把它缩小的,现在不行。我刚仔细看了下,A。B相有一点点误差,不过摇和不摇都一样,现在我想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我调的示波器上。请斑竹赐教,不要太嫌小弟太菜了,谢谢

网友G:
测量幅值不能调,那是示波器的问题了。“摇和不摇都一样”是指什么?幅值?

电源电压拿什么测的?

建议用示波器的不同通道分别测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信号,比如一个手脉信号,一个示波器自检方波,看看有什么异同。

网友F:
谢谢斑竹!
 手脉摇与不摇,方波都是一样的。电源用数字万用表测的。刚斑竹说的方法我明天再测一下。结果出来在请教。谢谢了

网友G:
"手脉摇与不摇,方波都是一样的"———那就根本不是手脉的信号!

网友A:
“ 电源静止测是5V,摇时约2。78V”
测的是电源还是输出?

网友H(2007-08-03):
我是做内密控编码器的,有不明白的找我吧.QQ:435557782

网友G:
总版不建议以公司名称或代理产品线作为论坛ID,本身就有广告之嫌,而广告是严格禁止的。

网友I(2007-11-29):
我用的静止时测的A,B相电压为3.2V但手摇时电压是2.7V左右。但接上去摇,电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G:
建议用示波器测试AB两个通道的波形,看看波形和相位关系是否正确。

或者用两块万用表分别测AB,一格一格(或半格半格)的慢慢要,看电压变化关系。

网友J(2011-04-22):
电子手轮学名手摇脉冲发生器。也称为手动脉冲发生器,手动脉波发生器,俗称电子手轮、手脉、手摇轮、手持盒、手持单元等。英文名称为 Manual Pulse Generator,英文简称MPG。

电子手轮主要用于数控机床中的教导式CNC机械工作原点的设定,手动方式的步进微调,加工中的中断插入等动作。其中的波段开关用于轴和倍率的选择,编码器用于脉冲的发出便于系统的采集。

按供电电压、分辨率、信号输出种类不同分类,因而形成适用各类CNC控制系统的手持单元。

电子手轮外壳一般采用高强材料耐冲击,屏蔽编织网信号传输线抗干扰、PU外皮耐磨耐油。编码器一般采用非接触性光学检出结构,百万次使用后精度不变。手摇脉冲发生器机壳后附磁铁,配有挂钩,安装方便。

电子手轮主要应用于数控雕铣机,数控铣床,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线切割机床,可编程控制器(PLC),电火花机床,印刷设备,塑料机械,橡胶机械,纺织机械等。欢迎致电13721996327咨询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