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于台达的警报设定)

楼主(2005-06-03):
在台达的人机界面(Screen Editor V1.03.00)里的警报设定里 读取地址, 只能设定M0不能设定M105? 能设定Y0A不能设定Y1? ?????

网友A:
报警设定读取的地址可以是数据存储器D,也是是位存储器,如果是位存储的话,它的编号必须可以是16的倍数。

楼主:
那么用D,共16位 好象就只能是16个警报了吧

网友A:
如果你的报警大于16的话,你可以用LSB呀。

楼主:
请问 不羁的风 LSB怎么用?好象在台达的人机里没有这个东西吧.

网友A:
台达PLC支持LSB呀!

网友B:
用D也可以实现多于16个报警的,多于16个的报警由D+1寄存器控制。

楼主:
谢谢 zhmy888 刚试了一下可以的!

网友C(2007-05-15):
当然可以咯.
其它的PLC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