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B6.0通过RS232与A/D、D/A转换模块是否能进行通讯.

楼主(2005-06-03):
求助:用VB6.0通过RS232与A/D、D/A转换模块是否能进行通讯,若能如何编程。

网友A:
那要看A/D、D/A转换模块是否有RS232接口。 有接口肯定就可以,按厂家提供的通讯协议来写就行了!

楼主:
谢谢。能帮我推荐一下吗? 要求:D/A输出范围为-2.5至+2.5伏。 A/D采集范围为0至5.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