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DP如何可以减少现场的接线量?

楼主(2005-06-04):
原系统采用了S7300 PROFIBUS-DP方案,现在用户提出现场接线量大,事故点多,是否有好的方案?如无线数据传输等......

网友A:
不明白你的说法,既然系统采用了S7300 PROFIBUS-DP方案,那么为什么现场接线量大呢?如果说采用现场总线都觉得线多,多分几个从站来解决。 至于事故点多,我想要么设计存在缺陷,很可能是安装过程中没有按要求进行,致使总线网络不稳定。 有时间交流。 最好将你的帖字在现场总线论坛上发表,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网友B:
其实S7300 PROFIBUS-DP这种方案较以前的通讯方式已经是很节省现场接线的,至于点多不一定故障多,设计好了,现场接线好,不会经常出现故障的,再说设计时要有友好的故障提示文本,出现故障时查找方便。

网友C:
Profibus 对总线的接线要求较高,否则就容易出现数据不稳,再就是通讯速率的设定。

网友D:
Em...换个终端DP头试试,多弄几个远程I/O扩展从站??

网友D:
换个终端DP头试试,多弄几个远程I/O扩展从站??

网友D:
换个终端DP头试试,多弄几个远程I/O扩展从站?

网友E:
用户是希望你全部用PROFIBUS站吧,预算够吗? 应领会用户的真正意图.

网友F(2009-03-26):
PROFIBUS DP通讯要主意三点:

1、少于200米的通讯速率可设1.5M。大于200少于1000米的用187.5KB通讯(距离太长不建议实用DP通讯)。

2、接线很重要(建议用专用的DP通讯电缆线一定要接好,否则DP网络会干扰)。

3、接地一定要做好。

网友G:
系统采用了S7300 PROFIBUS-DP方案就应该减少接线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