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松下伺服系统
Do my best!

楼主(2005-06-04):
松下伺服中PULS1和PULS2脉冲信号,从PLC输出,输入至伺服后控制马达速度,此脉冲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受光栅尺信号影响吗?伺服型号为MSD083A1XXS!若此信号有问题,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A(2009-02-19):
你这个是松下A系列伺服电机,现在市场常用的是A4 的,我这边有松下A系列和A4系列的说明书,你方便上网时可以加我QQ:460723779  我在线发给你,或发邮箱到我邮箱:star998018@163.com   我收到回复你。你看了说明书就清楚了。

网友B:
"松下伺服中PULS1和PULS2脉冲信号,从PLC输出,输入至伺服后控制马达速度,此脉冲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受光栅尺信号影响吗?"

既然是从PLC输出,那么后面的问题当然是要查PLC程序的.

网友C(2009-04-25):
请问:三菱1PG模块控制松下伺服!如何连接与编程,请教大家!
而松下脉冲输入口“PULS1-2"是脉冲输出口(接受脉冲信号的个数和频率;“SIGN1-2”是方向脉冲信号;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