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压压力上不去, 为什么?

楼主(2005-06-04):
在液压系统试压过程中,把外管路堵住,进行试压。用一个泵时,压力是3MP压力上不去,起动2台泵,压力上升到7,还是没有到设定的压力,同时有的阀台有回油的声音, 为什么?

网友A:
看不到系统图,只好瞎猜. 1: 压力溢流阀没调,你现在的压力是系统节流产生的压力,调一下泵的出口溢流阀吧.(可能性最大!) 2: 系统的某些阀安装有问题,旁通了(例如一些旁路节流调速阀装反了,系统直接回流了) 3. 再有就是你的阀块加工出了问题,麻烦大咯. 其他可能性想不出,最好发个图上来,或者仔细描述一下.

网友B:
最好是把情况描述清楚,或者有图形最好,要不然纯熟猜想的

网友C:
我调试过液压站,最大的可能就是,没有调溢流阀,或者是阀站的那个阀是开着的,敬请参考。

网友D:
最大的可能是没有调溢流阀,或溢流阀有点杂质堵

网友E:
检查溢流阀

网友F:
最好先检查你的溢流阀!!你看溢流阀的出油口在未达到你标准压力时是否有液压油流出!!你要是愿意可以把图纸发给我看看吗??EMAIL: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G:
是不是溢流阀有点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