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这个报警如何编写?

楼主(2005-06-04):
我是力控的初学者,我窗口中建立了一个报警记录表和一个按钮,想当报警发生时,报警信息在记录上显示,同时还有报警声音。通过按钮确认报警,消除报警声音。请高手指点,各环节如何进行设置才行?报警声音如何通过脚本编写?请各位高手详细说明,再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兄弟,看帮助,有AlmAckAll, beep

网友B:
在窗口放一个报警(可以是实时/历史报警,多功能报警)(还可以配合上报警统计),然后简单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当报警发生时,报警信息就显示。 实时/历史报警确认可以用AlmAck,AlmAckAll。多功能报警自带按钮。 声音可以用beep,playsound.

网友C(2005-08-18):
我在试用力控或MCGS过程中,如果PLC 和PC 没有连线,组态软件并不报警。这样的话如果通讯线断线或某中原因致使通讯不上,将会影响控制工作。请问高手或其服务工程师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兄弟 MCGS中有检测设备工作状态变量,直接调用,看帮助

网友D(2005-11-20):
在窗口中放一个多功能报警,报警信息会自动显示,再选择报警声音为标准报警声,就有声音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连我这刚刚学习用组态软件的人都会。

网友E:
你想用什么声音报警?
你可以用一条IF语句控制,IF的条件是可以用控扭控制的,这样你就可以关掉了,然后在“数据改变”里变量名填你做报警的变量,当数改变的时候重置IF的条件,这样即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就不影响新的报警。

网友F:
大家好 啊 !!!!